如何区分静音与音频没有接入??

楼主(2007-01-08):
各位大虾,能否帮忙解答一下:如何区分静音与音频没有接入??因为它们电平都为0,觉得很头痛,谢谢!

网友A:
描述得详细点。

网友B:
看站在哪看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模拟音频信号经过音频AD转换之后,如何从逻辑上来区分静音和信号没有接入。因为从数字逻辑上来说,转换之后的逻辑电平都为0。

网友C:
区分出来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D:
用精度高的逻辑表测误差

网友E:
静音是人为的,自己不知到吗?

网友F:
看信号

幅值、波动,等,简单地判决一下吧。

网友B:
与具体的电路方式有较大的关系

比如静音的方法必须先确定,不然,无从谈起。

假设一个静音是旁路或断开输入信号,输出电路状态几乎不变。从效果上讲,应该是较好的方法。不过严格地讲,这时本身就是无音频输入状态了,区别得了吗?唯一的不同可能就是静噪声在无音频输入时要大一点了,因为起作用的电路范围比较大,而静音时只有输出级的噪声了。

假设一个静音电路是切断功放电源,输出电路变化就很大,从节能来说,这样的电路应该是有的,从噪声上说,应当接近无声状态吧。楼主说的可能就是这种。

不严格的检查判断,前一种既然无法区别,什么意义也没有。

直接看静音信号的状态也可以识别---实际上是判断,而不是识别。如此说来,楼主到底是要问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