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种电流表

楼主(2007-01-08):
如图,次表内阻达1.3K,怎么那么高???

有些情况还可以开路测量发射信号强度???

这是什么表??请问有人知道吗?

楼主:
还有一图

网友A:
很明显

就是一微安表,线径细,绕的多,内阻那么高也是正常的

网友B:
这是什么表??

上面写得很清楚,WXC10
这是很次的指针式电表,内磁式。

楼主:
呵呵,我最想请教的还是哪里能买到

RT

不知道哪里能买到,帮忙

多谢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在哪个城市

在北京,西四、中冠村都有,相当好买,特殊要求甚至可以定做。

楼主:
我郑州的

我是郑州的,这的电子商场还有机电市场都跑遍了,唉,就是没,,,,

我就是想要这种,,其他的微安表都内阻小

嘎嘎,还是这个板块好,真迅速

多谢

网友B:
奇怪

只有嫌内阻太大的,没有嫌内阻太小的。
嫌内阻小,你串个合适的电阻就是了。串联电阻后内阻的温度稳定性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