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放大电路哪里错了

楼主(2007-01-09):
   大家好,本人测量传感器输出电流信号,做了一个放大电路,主要是想通过调整R21的大小能够实现调零,仿真的时候可以实现,实际做出来以后发现不管怎么调整R21输出都达不到零阿,最小也有几毫伏,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要用正负双电源。

网友B:
看不大懂

LM358和后面的CA3140显然是搭出一个差动放大器,但用这么差的运放,目的何在?
前级是单端输出,为什么后面要用差动放大器?
第一级用100M/1pF,为什么用这么大电阻这么小电容?

楼主:
这样地

    第一级电流电压电路是传感器资料上给的,由于电流小所以反馈电阻大了点,另外电容是为了消除振荡。第二级是差动减法放大电路。我想的是第一级电路由于暗电流和失调电流电压等的影响其输出会有一定值。这个值接到第二级的一个端子,然后通过电阻分压给另一端一个电压,我想的是通过调整这个端子上的电压能够使得输出为零,仿真的时候可以结果做了一块板子就实现不了,也不知道是我想错了还是有其他原因,大家给个办法。

楼主:
又出现了新地问题

   现在我也不想叫他调零了,我把R21调到最小使得一端接地,可是后级差动电路实现不了放大功能,第一级和第二级电压大小差不多(没有加光源的情况),而且第二级比第一级还小一点点,不管我怎么样调整电阻R22,输出都不怎么变化,要变也是很微小的变,我把R22都调到100欧姆左右了还是不行,哪位告诉我一下是哪里错了,不胜感激!

网友C:
第二,三级设计成仪器放大器,毫无理由

运放本来就是个差动放大器,仪器放大器的主要用于放大差动输入信号,和要求高输入阻抗的场合,在这里没必要。
单电源供电无法调零,况且用的是性能很差的358

楼主:
多谢

   多谢各位指点,那我不用那个lm358,我把第一级输出的直接接到后面那个ca3140可以不?

楼主:
想问一下

   想问一下我这个电路在理论上有没有错?

网友D:
这是一个比较糟糕的设计

问题很多
前端看上去是一个IV变换,C6为了消除振荡而来,但是你见过消除振荡用这么小的电容容吗?由于电路板的寄生,两个在同一个平面的小pads(soc14的)都有1~3pf的寄生电容,电路在不敷铜的情况下为了减小寄生效应的影响,你的这个电容也要最小选择10pf以上
另外你的第二第三级试图成为一个差分放大,但是,你的输入是个单端输入,另外一个单端用来调整bias,这个差动放大没有任何优势,还不如二三级用一个OP替代作为放大,在正端用一个电压跟随来调整.
如果你已经做板,我建议你改一下R21的阻值吧,还有,你的板阻抗多大,阻抗太小的话,你用100M的反馈时做Guard ring了吗?

网友D:
关于R22修改后不变的问题

你把CA3140的输入接到LM358上面那个运放而不是下面那个运放试试

楼主:
哦,多谢指导

    哦,多谢指导,我再改改试试看

楼主:
再问个问题

   就是上面这个电路中我已经把电容取下去了,我测量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每个运放的正负端的电压不是近似相等,不满足虚短,相差很大,达几百毫伏,这是为什么,是我的负反馈没有起作用么?

楼主:
继续问

    大家好,我回去把中间那级放大卸了,把第一级的输出接到最后一级,可以放大了,我改变电阻就改变放大倍数,不过好像是改变放大倍数我用万用表测量的第一级的输出也随着改变,道理上应该不变才行,你们说我中间在加一级电压跟随器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