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负载保持谐振

楼主(2007-01-10):
有个项目,负载有变化,要求通过改变信号源频率来保证负载处于谐振状态,大家说怎样才好?我这时民品,价格要求低点好

网友A:
要求通过改变信号源频率来保证负载处于谐振状态

谐振状态,不是电压最大就是电流最大,且谐振频率两侧相位不同,应该根据这些条件实现频率反馈。

楼主:
你说的我知道,准备用鉴相器,不知道是否还有好的方法

网友B:
楼主做的可是超声波雾化器?

楼主:
就是这个东西啊,你怎么知道的?

网友C:
要求高的话就做个自动调谐电路即可

首先做个检测调谐度的电路(幅值、鉴相等随便你)
然后尝试往两端调偏,找出最佳调谐点即可

楼主:
我想直接用负载做振荡环节种的移项环节

我想直接用负载做振荡环节种的移项环节

让负载参加振荡,这样就不用鉴相了

楼上的说鉴别幅度,你由好的办法马?我是不行拉

网友B:
看看这个IC,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BA7042(VCO with sensitivity adjustment function)

现在的超声波雾化器都是用超声振子作为振荡槽路的元件来实现谐振,
但这种电路的效率一般都很低。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自激振荡

如果能接成自激振荡电路

楼主:
我的功率600w

功率小就直接用楼上说的自激的方式
这么大中间必须加功放
要仔细考虑了

楼主:
为什么效率会差?

9楼: 看看这个IC,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BA7042(VCO with sensitivity adjustment function)

现在的超声波雾化器都是用超声振子作为振荡槽路的元件来实现谐振,
但这种电路的效率一般都很低。

我的频率是40k,用普通的555做一个vco应该就可以了吧。
你说到用 用超声振子作为振荡槽路的元件  效率一般都很低
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