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75Ω负载与(50+10j)Ω内阻的电源实现匹配

楼主(2007-01-10):
看到一道关于阻抗匹配的题:
使75Ω的纯电阻负载与一个阻抗在某一频率恰好为50+10j的电源匹配,使75Ω负载上得到的功率最大,采两种办法:
1、将一个25Ω电阻和一个阻抗为-10j的电容与电源串联起来。
2、用一个合理设计的L匹配网络实现阻抗变换,使75Ω负载变换为50Ω,以实现匹配。

最后结论是方法1比较好,看到这里我就糊涂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吧。
(这道题是Thomas H.Lee 的《CMOS射频集成电路设计》第4章的第一个习题,刚开始就被卡住了)

网友A:
坐板凳等着看...

网友B: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种方法无论从电源端看,还是负载端看都实现了阻抗匹配,因而不存在反射,而第二种方法从电源端看,阻抗并不匹配,只从负载端看阻抗匹配,所以存在反射。所以第一种方法更佳。
完全是个人理解,不要完全相信了。

网友C:
主要是简单跟成本吧,

网友D:
要看是要功率匹配还是要阻抗匹配,以及传输线的阻抗

网友E:
我来说

电源的内阻50欧不需要攷虑与75欧的匹配

楼主:
又考虑了一下

谢谢大家的关注,又仔细看了一下书
我想可能的原因是阻抗变换比:75/50=1.5
相应的L匹配网络的:Q=sqr(1.5-1)≈0.7
这个值太小,L匹配的阻抗变换计算公式在这种情况下误差很大。

所以还是用方法1比较方便和直接。

网友F:
电磁场学过

用传输线匹配。

能省掉内部的电容和电阻吧

网友G:
还是第二种方法较好,任何电阻的加入都有功率损失。在大

网友H:
别沉了,正在思考中

网友I:
可能是工艺的问题

按理说无损匹配当然是L了。但是大电感在集成电路中不容易实现,电阻电容就好说了;
如果是在大功率电路中还是只能用L电路。

网友J:
人工顶到有答案...

网友K:
俺觉得是翻译错误

嘿嘿

网友J:
e

楼主你还好意思出来给我回个贴吗?
自己看看书上写的什么!!!!!!!!!!!

楼主: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这个帖子我一直都在关注,昨天确实是打算有空去图书城看一下英文原版的,因为我也觉得外国人的话很特别,像“可望在一个次优品公司有一个较长的工作生涯”,我实在听不出是贬还是褒,wahahacat,您有什么见解的话,不妨说出来大家听一下。

网友K: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翻了翻我的中文书
上面写道
落伍的工程师A非常尽职的采用方法1
而工程师B采用类似解决办法,一个合理的L网络

哪句话提到了A工程师采用的方法较好的???
你按照题目意思定量的比较了两种网络的功率比没有?????
不要总是钻到题目其他意思上去,人家的本意是让你定量比较,然后定性分析
得出你自己的结论,至于谁在哪个公司混得好,与你何干?

楼主:
不好意思

大家的批评我接受,前面确实是说到了“落后”,“合理”之类的话,题目后面的说的比较功率我确实做过,算了好长时间,但后来发现由于Q值太低,用书中公式方法算出来有很多的误差,所以我才糊凃了。后来就理解成了谁的方法好,谁就在公司呆昨久,这才跑到这里来请教大家。
不过我感觉L网络好像不适合Q值太低的电路的阻抗变换。

网友L(2011-01-11):
变压器可以实现阻抗变换,如果想进一步实现阻抗变换可以诺顿变换得到更好的结果至少避开变压器的不理想条件

网友L:
Q值高通频带窄

网友M:
1.电源不需要匹配,楼主说的应该是射频单元之间的匹配。
2.电阻匹配有损耗,所以一般都是用电感电容匹配,如果频率足够高,还可以有短截线和传输线匹配。

网友N:
这个老帖,俺看了反而疑惑了

网友O:
阻抗匹配在射频电路里应该有很详细的解释的,各种匹配网络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