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进展继续求助:一个困扰我很几天的运放电路,请帮忙!

楼主(2007-01-12):
说明:
信号经过C5隔直后得到14K,3.8V的三角波,在TP13处得到14K,0.7V的三角波,运放U003(LM319)4脚和10脚均为0V,在TP06处没有得到方波。
困惑1:按反相比例运算电路来看,TP13处的幅值应为1.9V左右,现在不是断开TP13后面的连接,情况依然。
困惑2:TP06处应该得到方波,但是现在却得不到这个信号,为什么?
断开后面的电路也是依然。
请各位大侠帮忙,不甚感激!

进展是:现在TP06有脉冲,但是幅值只有0.2V,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C5后面接个电阻到地试一下

楼主:
接个多大的电阻啊?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楼主:
双电源,正负15V

网友C:
LM741的负没有直流通路,

楼主:
楼上的话小弟不懂,何为没有直流通路?我只是想要三角波

网友D:
没道理,请仔细检查连线有没有错

网友E:
发现C10和C11错装为104了,然后换了后面一片4093问题基本解决

网友F:
U002应该是多余的吧

接比较器,高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