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单片机控制电磁阀电路问题

楼主(2007-01-12):
现在需要控制一个24V电磁阀,如图电路可以吗.电磁阀电流需要500mA
现在调试过程中问题是,接24V的S8050在不接B极的电压也为13.5V,郁闷啊.NPN不应该截止

的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8050用在这里很危险,如果试验还凑合,产品绝对不行

楼主:
我现在在S8050 C极串了个200欧姆的电阻.是Vceo最大不能过25V

我现在在S8050 C极串了个200欧姆的电阻.是Vceo最大不能过25V

网友B:
在不接B极的电压也为13.5V ??

不明白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