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电流衰减10倍的电路??

楼主(2007-01-12):
输入电流是0-10A,因电流显示器只能显示0-1.999A.所以要寻找一个精确电流衰减10倍的电路?如何做......

网友A:
中学生都应该知道的问题

网友B:
用电阻丝分流,或者用分流器.

楼主:
用电阻分流没一点作用。

我输出的是0-10A可调的恒流源,经AD转换后。数码显示电流。
主要是我的数码显示的显示范围0-1.999A.所以要寻找一款电流衰减10倍的IC.

网友C:
管用呀

如果是单片机计算显示,也没有必要非要是真正的衰减十倍,信号多大都没有关系,主要是转换后进入AD的电压信号在合理的AD转换范围。单片机处理数据时加上系数,线性修正,软件调零就可以了。

网友B:
无语...分流器就是电流衰减器啊.

网友D:
IC 没有

电流显示器内部应该是用采样电阻的吧?
这么大电流,不可能用较大的电阻分流,只能在采样电阻两端直接并联 1/9 的电阻,将总电阻降低到 1/10
但实际上这样很难精确,因为采样电阻需要采用Kelvin接法(4引脚的那种)才能保证精度……
最精确的就是直接换掉采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