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产生和检测1k-2k的正弦波型

楼主(2007-01-12):
如题
现在要实现一个麦克风的自检功能,检测是否正常工作
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自己顶一下

楼主:
为何没人理我呢?

:(

网友A:
ICL8038

LM567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谢谢!!
感激之情如滔滔江水啊!!

网友B:
产生正弦信号比较麻烦

如果是固定频率,简单的方法是例如用个多谐振荡器先产生方波,然后滤波,把高次谐波都滤掉,剩下的就是正弦波。
另外,检查麦克风不必正弦波吧?本来它就是工作在宽频率范围的。

楼主:
to maychang

按您意思是该如何检测麦克风?

网友C:
Hi

买一个信号发生器,使用正弦波(音频全范围)驱动Mic,然后用失真仪测其失真度,越小越好。发生器本身的品质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