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光电检测电路的分析(大家看看对不对)

楼主(2007-01-17):
这是我正在做的一个光度计的光电检测电路,这个电路是网上抄的,并非我自己设计,所以分析的不一定正确,请各位指教。
分析如下:
由于放大器的“虚短”特性,所以光电二极管两端的压降为0,因此其输出电流则为相应光照强度下的最大值(这一点对不对?)。此时与光信号对应的电信号输出为流经两个100M电阻的电流在电阻上引起的压降,经R10_5,R10_6,C10_6低通滤波后,将ADin1和ADin2输出到2路的ADC,转化后其差值即对应于光强。

将R10_3与R10_4增大N倍,如果光电二极管电流仍然保持不变,则输出的电压也增加N倍。
问题是:这个“如果”是否成立呢?光电二极管的输出电流是否会随着负载电阻R10_3,R10_4的增大而减小?

网友A:
“如果”是成立的,只是用100M这么大的电阻,有点玄

网友B:
应该是可行,但精度会比较差

楼主:
电阻增大是否会导致输出电阻变大

R10_3和R10_4的阻值增大是否会使整个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增大,导致ADC从ADin1,ADin2ADC得到的电压变小?
还有,为何精度会不高?

恳请赐教!

网友C:
我认为

光电二极管是电流型器件,相当于一个电流源,运放接在两段应该是消除其内阻影响.

还有R10_5,C10_6才是低通滤波吧
不知道对不

楼主:
to:liuyu305,R10_5,C10_6就是低通滤波用的

“光电二极管是电流型器件,相当于一个电流源,运放接在两段应该是消除其内阻影响 ”。

----这样是不是可以认为此时光电二极管为内阻为零的理想电流源?

网友A:
理想电流源的内阻是无穷大

楼主:
又加了一级,大虾再帮我看看对不对

加的这一级的放大倍数是1+(R10_8/R10_7)=1+10M/10K=1001,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D:
放大倍数要多大,还得看你带通是多少

前端并联的电容也是影响带宽的。

楼主:
有个奇怪的问题

信号基本上可以视为直流,变化很慢,应该没有带宽的问题。放大倍数不够,差了500~1000倍,所以才加上一级。

有个奇怪的问题:
这是个光电检测电路,当完全无光时测得值应该为0。但实际上只有当R10_5与R10_6相等时才是如此,当两者不相等时测得的值不为0,而且所得值与R10_5与R10_6的比值成正比。
测量的方法是:把两路信号ADC后相减,重复10000次取平均值。
之所以要重复多次取平均值,是因为干扰实在太大了,比信号本身还大,测出来的值杂乱无章,所以用多次平均的方法来抵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