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负载

楼主(2007-01-17):
   采用电容降压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根据负载的电流大小和交流电的工作频率选取适当的电容,而不是依据负载的电压和功率。

2 限流电容必须采用无极性电容,绝对不能采用电解电容。而且电容的耐压须在400V以上。最理
想的电容为铁壳油浸电容。

3 电容降压不能用于大功率条件,因为不安全。

4 电容降压不适合动态负载条件。

5 同样,电容降压不适合容性和感性负载。

6 当需要直流工作时,尽量采用半波整流。不建议采用桥式整流。而且要满足恒定负载的条件。
////////////////////////////////////////////////////////
里面的第四点中的动态负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是电流变化大,变化快的那种吧

网友B:
讲法不妥

因为电容降压后面,一般有稳压电路,只要负载电流在电源的稳定范围内,与是否动态负载关系不大。

楼主:
那就是动态负载跟电流有关了 ,谢谢

网友C:
采用电容降压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所谓“电容降压”主要用于负载侧为相对较低端电压情况,而不必过多虑及负载性质;
2.尽量避免在市电系统中应用“电容降压”型式,因为不论功率大小都会遇到安全规范问题;
3.电容降压不宜用于大功率条件,主要因为它的功率因数极低;
4.一般应用可采用金属化有机膜电容,例如CL21等;
5.这类电路照例都应有一个“并联稳压或限压”电路,所以不怕较大的负载变化;
6.当负载为直流时,其主要工作性能与是否采用全波整流无关,也不要求终端负载为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