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场效应Vgs耐压问题

楼主(2007-01-18):
G,D,S三极完全短路,哎,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用的是IRF4905
Vgs手册上是耐压+_20V,我接客车24V电源,因为在家里试验电压到30V也坏不了啊,听说根据经验到40V才能坏.可是出去在车上就容易坏.
怀疑是不是客车上踩油门瞬间电压过高,而我加的电容又没完全遏制住
诸位帮我分析一下吧,一般来说,G,D,S彼此完全短路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最有可能是不是Vgs电压过高啊

网友A:
G、S之间很容易被击穿

哪怕是极短时间的过电压都不允许。
可能的原因有:
管子过流损坏。
管子D、S间过压损坏。
管子G、S间过压损坏。

防止G、S间过压,一般用稳压管保护。

楼主:
谢谢你,我现在也是这么改的,呵呵

确实原因也只有这三条,过流那是个稳定的电阻性负载,基本可以排除,现在就剩Vgs,Vds过压了,哎,当时担心这个,所以进来的总电源加了个大电容,看来还是没稳住啊
VDS过压看来我得加瞬间抑制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