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V/I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01-18):
上面这个图是实现0-5V转成4-20mA的电路,输入VCC0由0V变化成5V,电路参数设定也如图。原理上能实现,但不知道那个参数设定上有问题了,不能调出,或是其他问题导致电路功能失误。请教各位!

网友A:
RE

运放形成正反馈,好象不对吧

楼主:
re

VCC0是输入0-5V的变化量,VCC1是为调零点,使得输入0V时保证输出电流是4mA

网友A:
RE

正反馈运放工作在非线性状态.

网友B:
to magen1014

这个电路不对
0--5V的信号加到运放的负端,运放是反向放大,那么输出就是负信号了,NPN三极管无法道通,电路无法工作。
这电路问题很多

网友C:
R3不应该那么大

运放输出会很快饱和

网友D:
把R5去掉,其它的电阻都好好重新算一下。

问题好多,这个图肯定是仿真图吧?

网友C:
R5可以不去

这个是差分输入的V/I变换

模电书上肯定有相似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