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交流电压信号转换为交流电流信号的芯片?

楼主(2007-01-19):
我准备用电压频率为1M,电压幅值2伏左右的正弦波作为输入.然后将这个交流电压信号转换为同频率输出的交流电流信号,电流值大概mA或uA级均可。也就是用这个电流做一个传感器的交流激励信号.
请问有没有交流电压信号转换为同频率交流电流信号的芯片,非常急!
谢谢各位!

楼主:
什么电阻?

你说的电阻什么意思呀?

网友A:
直接串电阻。晕!

楼主:
可以可以说清楚点呀

只说两个字,很难理解你想表达的全部意思呢!

网友B:
运放

想做压控电流源是吧^_^

楼主:
做了一个U-I转换电路

用运放AD817构成了一个U-I转换电路,但是输出的负载电压只有200mV,波形很不稳定。波形不稳定一般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呢?

6楼的好像对压控点六源很熟,是不是可以提供点意见呢?谢谢了!

网友B:
以下是一个原理性的图(模电上有)

负载电压小,可能你的输出电流或者负载阻抗小。要知道U=I*R……

网友B:
如果输出电流较大,还要给运放加上扩流管

波形不稳定,有可能是负载过重、运放自激、信号源本身就不稳等

网友C:
我的意见。

基本同意8楼的意见。建议选择更好的运算放大器例如OPA177。还有,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端子上加入电容滤波。同时,该电路受到频率的影响。运算放大器的工作频率是受到限制的。希望对你有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