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660不是电压反转器吗,怎么输入8v输出-5.3v啊??

楼主(2007-01-27):
按照手册中的参考电路接好后,怎么会输入8v输出-5.3v啊??哪里出了错,请大家赐教!!!

楼主:
就是这么接的

而且带载(就一个隔离放大器ISO124)后,输出端更是降到了-2.1v,有点郁闷!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查查ICL7660的负载能力

网友B:
6脚接地表示工作在低电压模式,在你的应用中该把它悬空

网友B:
还有就是确保电路连接正确^_^

楼主:
谢谢大家!

非常惭愧,是我C2的一个引脚虚焊了,现在输出-7.6v,正常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