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线转换的电路总产生自激,怎么解决?

楼主(2007-01-28):
我想做一个两边都是2-4线转换的电路,可是总产生自激,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上面的T1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A:
这么玩当然自激,大概的方法见图

楼主:
谢谢,但是我要求两边都是外线啊

谢谢,但是我要求两边都是外线啊,这样还是产生回路啊?

楼主:
那个变阻器起什么做用?

网友A:
两边都是外线什么意思?两边都外线你直接联一块不得了?

楼主:
但是我要求有放大功能啊

但是我要求有放大功能啊,我是想做中继用的.

楼主:
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啊?

楼主:
谁对这方面熟悉些啊?

我用MH88615替换两边的变压器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