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7-01-29):
这是一个反相放大电路(实际上在这里就是一个反相器)。我想问的是,如果我把1.25v作为地,那在计算的时候,得出Vo=(R14/R12)*(1.25-vi)+1.25
那不是就失去了反相器的作用了吗,有谁能帮我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怎么会失去反相器作用呢?

把计算式展开,是一个常数项加上一个反相项。

网友B:
是一个不过零点的反相电路

如果用上面的电阻值,计算得Vo=2.5-Vi。其特性如下图:

网友C:
FW:

你算错了,接地的话是 Vo=-Vin 呀

网友D:
3楼正确

网友E:
电路结构决定电路功能

1.25V只是直流电平平移, 电路功能仍然没变

网友F(2007-02-28):
觉得4楼正确

网友G:
没看懂

楼主假定1.25V是地,公式怎么会有1.25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