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接负载的疑惑

楼主(2007-01-29):
请问基本放大电路中,书上说是Ic=IRC+IRL,但我觉得是IRC=Ic+IRL=BIb+IRL,
因为UCE使负载RL上电子流回到UCC,根据KCL,那么IRC=Ic+IRL,请问问题出在哪?

网友A:
书上说的是指交流

对交流,Rc与Rl是并联关系。

楼主:
我就觉得书上说的很奇怪

就算是交流,UCE还是使电子通过RL流到电源的,集电极电阻RC上的电流IRC是负载电流IRL+跟集电极电流BIb,应该是负载跟集电极并联才对吧?

网友A:
集电极输出等效电路

楼主:
你说的书上都有,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样

书上的确这样说,但这说法到底为什么还是想不明白,此终认为是IRC=BIb+IR1

网友B:
你再思考一下就可以了

用Ix = IX + ix代入, 认真推导一遍就知道了. 其中Ix为总电流, IX是偏置电流,即直流, ix为小信号电流,即交流. 你的公式是指IX部分, 书上是指ix部分, 要特别注意符号, 符号混淆了,你等于什么都没做.

楼主:
你给我推导成并联形式的行吗?

我推导不出来,书上只是说是并联而已,但我推不出来,你给我推导一下啊

网友C:
直流电源对于交流来说就是地

负载和Rc都是接在集电极和地之间的,这还不是并联?

楼主:
为什么说直流电源对于交流来说就是地?

为什么说直流电源对于交流来说就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