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介电常数分别为e1和e2的两种介质串连后的介电常数是

楼主(2007-01-30):
---------------------------------------------    金属板
*********************************************
******************** e1 *********************  高度S1
*********************************************
.............................................
.................... e2 .....................  高度S2
.............................................
---------------------------------------------    金属板

三种介质呢?
---------------------------------------------    金属板
*********************************************
******************** e1 ********************* 高度S1
*********************************************
.............................................
.................... e2 ..................... 高度S2
.............................................
#############################################
#################### e3 ##################### 高度S3
#############################################
---------------------------------------------    金属板

网友A:
假定这两种介质中间有一金属板,其厚度为零

计算上面一个电容器的容量,再计算下面一个电容器的容量,两个电容器串联等效于一个电容器,再考虑两种介质叠起来构成的电容器介质的等效介电常数。

网友B:
设S1=S2=S/2

e=2*e1*e2/(e1+e2)

楼主:
找到了

是e1*e2(s1+s2)/(e1*s2+e2*s1),与楼上一样的。

maychang:是不是n个介质这么叠加都可以认为是电容串连,然后再计算介电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