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分析这个H桥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7-01-30):
(无正文)

楼主:
高手请进来分析这个H桥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图在这里

网友A:
不能用,上管不能饱和

H桥不是这么简单的哦

楼主:
xwj说的对,实际是有问题,如何解决呢??

实际中,Q1和Q3很烫,如果电源是12V,OUT1和OUT2的输出电压还不到10V,这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B:
简单点, 上桥换用pmos

复杂点的, 上桥驱动要加自举

楼主:
jasonell,简单点的换成PMOS后,电路如何改动?

jasonell,简单点的换成PMOS后,电路如何改动?能详细告诉我吗,谢谢啦.

楼主:
jasonell,复杂点的,上桥驱动要加自举,又如何加呢?

复杂点的,上桥驱动要加自举,图又如何改呢?

网友C:
加注

按照jasonell做就对了,
    换成PMOS是指把上面两个MOS Q1和Q3换成PMOS, 下面两个仍然用NMOS.
只所以发热,就是因为Q1和Q3用NMOS造成, 只所以输出没到10V, 也是由于Q1和Q3用NMOS造成, 原因自己分析吧.
    这里自举电路就免了,因为都是用12V供电.

网友C:
补充

补充,
    用了PMOS,控制信号要变一下哦

楼主:
非常地谢谢bangzhu!

网友D:
一般的大功率H桥

应该全是N沟道的

一般采用了三组隔离驱动电源,
Q1,Q3各用一组,Q2,Q4共用一组.
前级驱动输入一般用光隔

网友E:
这种小功率桥,最好像前面几位说的那样,改为

上P下N。
再查阅一下mos管的手册,一般那四个二极管是不用加的,毕竟mos里已经寄生了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