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OP07的零点漂移

楼主(2007-01-30):
我设计了一个电路,前面是一个电桥,接到OP07的输入端,电源采用半波整形后的24V交流电,现在进烘箱升到50度后,零点漂移现象严重!请教解决办法!
急等啊!
谢谢了

网友A:
RE:

1,硬件方法:用温漂小的运放
2、软件方法:软件调零(要增加相应的硬件电路)

网友B:
50度的温度,不应该有多严重

我这里用得非常多。如果是非常严重,我们的设备也早进垃圾桶了。

从其它地方着眼看看

网友C:
怎么个严重法?最好贴出具体值来……

可能只是你自己觉得严重而已,或者硬件电路上有缺陷……

网友D:
楼主的桥式电路是什么元件?

说不定是桥路在漂。

网友E:
maychang和我想的一样

输入有没有在漂?

还有你用24交流给OP07供电好象不是很好,虽然OP07的PSRR很高

如果是桥电路输出建议用仪表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