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此电路中达林顿管C、E短接如何用意??

楼主(2007-02-04):
前端220VAC/24VAC变压器输出经四个二极管整流之后连接达林顿管电路,测量后端直流电压升至33V!
不能读懂电路,请高手指教 ,谢谢 !!!!

楼主:
RE

电路有错误吗???

网友A:
好好的稳压电路干吗要C、E短路?

网友B:
抄板没抄好???

网友C:
CE短接后

对基极是一个反向耐压只有不到10V的二极管。
此图中是两个这样的二极管串联。
所以24V输入,整流再电容滤波后达到33V完全正常。

网友D:
反向击穿

和zener管效果一样。

网友E:
显然电路有误

maychang分析的正确,但只有傻子才会这么干,该电路原意是串连稳压电路。

网友F:
其实:

交流的24V经桥式整流在加大滤波电容就是33V的直流了。
达林顿部分其实应是一个保护电路而已,防止上电瞬间电压的突变。
我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