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分析一下这两种非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2-05):
如图,请高人分析一下,74AC04与74ABT04相比,或与74ACT04相比,这两种非门有什么区别?

楼主:
别酷了

别酷了,高人赶紧给解答一下啊?

网友A:
兼容IC

唯一的区别就是厂家不同,厂家不同工艺就有区别,大电流输出能力不同。

楼主:
可否这样理解

以上变压器的初级可以看成电容的冲电和放电,电容的冲放电要非门的驱动电流越大越好?
但74ACT04和74AC04的驱动电流都相同啊?在电阻和电容值都不变的情况下,换成ACT04输出会小许多呢?大概小了2V--3V
TI资料上写的74ABT04电流好像比AC04大10几毫安呢?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先解决右边电路的作用,之后再讨论非门比

这一点是不是由楼主向大家交待一下更好,你是设计者。

楼主:
为何?

右边我是通过一个电容到芯片的驱动管脚,测试时候是悬空的?

网友B:
不是说你这些,该如何做是的事,但你要为大家尽量做好铺

许多时候都是这样,在这方面你考虑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不要只管让大家去理解。因为有时大家就是理解对了,反而证明它不符合你本意。如此,不如你早走一步。

网友C:
区别在于输入电平的转折点不同

带T的是TTL电平兼容的,74AC则是CMOS电平的,二者在同样信号源的激励下输出占空比不同,如果是CMOS电平输入,TTL输入电平的输出占空比将不是1:1,问题就在这,与驱动能力无关。

网友D:
与74HCTxx一个道理

楼主: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VF1到芯片的驱动管脚。这个驱动的方波幅度要10V。用以上连接的方式,通过非门的输出,经过变压器,将5V的方波变成幅度10V的方波。C1和R1可以调节输出信号的幅度。
现在的问题是74ACT04或是74ABT04后,在电阻电容值相同的情况下,输出幅度VF1低了许多,大概低3V。

网友E:
同意IC921的看法

先把VF1右边的电路给出才好分析

是的

楼主:
右边没有电路了

yezhenyu
右边没有电路了。就是芯片的管脚了。芯片管脚输入电容20p
要求 上升沿时间小于3ns 幅度10V
目前还没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F:
试下C右端到地再加一个电阻

楼主:
谁还有好的办法?

谁还有好的办法?

网友F:
不知我上面说的方法试了没有

总感觉你上面的电路串联电容和电阻是有问题的,电容上面会积累电势就是电压,你的输出就达不到10V了,应该的电路是电阻和电容并接后串到变压器和地之间,理解起来就比较合理,电阻用于消耗变压器中的残余能量,也可以说腿磁用,也可以说释放电容上的电荷用,电容的作用就是加速输出上升沿的建立

网友G(2007-04-04):
能否把U1输出和VF1两点的示波器实测波形发上来?

测试时注意测试方法,示波器探头拨到10:1衰减档,探头就近接地。这样有助于大家分析原因!

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