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帮我推荐一个只选一个频点的电路

楼主(2007-02-05):
有哪位高手帮我推荐一个选一个频点的电路,如我只想接收38KHz的电磁波信号,这个频点的附近的电磁波信号我都不想接收!谢谢!

楼主:
我原来是用LC做选频电路的,但仿佛过一段时间就跑掉了!

网友A:
用谐振放大器即可

就是用LC谐振回路做集电极负载的共射放大器,也可以用专用电路。

楼主:
谢谢!专用电路是什么啊?能再具体点吗?

网友B:
用"锁相环"

网友C:
LM567试一下!

网友D:
38KHz的电磁波信号

38KHz的电磁波信号,很难收吧。这频率能辐射么?天线好做吗?

网友E:
38K。。。

怎么算天线也得100米天线吧。。。

网友F:
6楼说得对,LM567很适合。

但是看得出你用的应该是红外线吧……选个红外接收头(一般带解码的)更合适一点。

网友G:
请教楼主:你用什么感应?

请教楼主:你用什么感应?就是普通的磁棒电感吗?那样的话,你的感应距离是多少?选频的干扰频率主要分布如何?
多多交流,咱们可能很有共同语言,我也在做一个类似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