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轴电缆”屏蔽作用好的问题

楼主(2007-02-05):
看到好多要求高的 传输信号的场合(如:视屏线)都用BNC(同轴电缆传输),看资料上讲,BNC适合于高频场合,对抑制磁干扰能力较强,可是它是用屏蔽层做“地”,也看到说,当信号电流从屏蔽层流过(屏蔽层做地)时,会易受外界的 干扰,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呢?大侠们怎么理解呢?

网友A:
是有,但是信号是以屏蔽层作为参考点的……

网友B:
高频时,

由于趋肤效应,屏蔽层分里外两层,内层走信号,外层走干扰信号,相当于双屏蔽电缆。低频时,屏蔽层尽量不做信号回流。

楼主:
czlbj

由于趋肤效应,屏蔽层分里外两层,内层走信号,外层走干扰信号,相当于双屏蔽电缆。低频时,屏蔽层尽量不做信号回流

这样的话不是高频时用双层的屏蔽双绞线电缆更好么?

网友B:
效果一样,为什么用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