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整流后,直流是多少V呀,如何计算??

楼主(2007-02-06):
(无正文)

网友A:
是全波还是半波?

楼主:
全波整流

全波整流

网友B:
乘1.414 约310V

网友C:
要看滤波电容和负载电阻大小计算

只整流,而无滤波电容的话,比整流前还小一点。

网友D:
re

同意5楼,全波整流应该是0.9倍吧,滤波之后才有1.414倍的.

网友E:
空载311v 带载就会降下来

绝对亲身经历,绝不忽悠

网友F:
re

如果是没有负载和滤波时,大约为0.9。
加了电容滤波,但没有负载时为1.414倍。有负载时,为1.1--1.2倍!

网友G:
re

都是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