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振荡电路求教

楼主(2007-02-06):
下面的电路为资料上提供的用与非门实现的脉冲发生电路。

我搭了这个电路后,发现频率一直在10M左右徘徊,可调性非常小,
且实际结果与资料中所给公式:f=1/2.2*RP1*C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资料介绍图中R3 R2 C3一起够成多谐振荡,对应的元件也换过,电位器也换过,
效果不大。
有没有人曾用过类似的电路,可否提示一下,可能的话,发个电路图,非常感谢。

网友A:
用555定时器

用555定时器

楼主:
试过了

555试过了,达不到要求。要求f=1M  ,Q=10%

网友B:
http://www.wenqi89s51.com/jcdlzd1.htm

图1的Rs 一般要求大于或等于2*Rt
f=1/2.2RtCt

网友C:
1MHz的频率

用74HC系列吧,4000系列有点抗不住。

楼主:
5楼

5楼的说的是用74HC系列的 非门吗?
还是也用与非门?
有没有个具体的型号,还是都可以?

网友D:
楼主的电路错了吧

楼主的本意应该是要做一个非对称式多谐振荡器,咋初一看电路有点怪怪的!
象是楼主误以为4011的4,5,6脚对应的与非门是4,5脚输入6脚输出。实际上4011应该是5,6脚输入4脚输出才对啊!

楼主(2007-03-19):
感谢

感谢以上网友的热心帮助,经过多次实验,这个方案已经排除了.
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