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正弦信号如何转换为对应直流信号?

楼主(2007-02-06):
我想用互感器和单片机测交流电路的电流,不知道如何将互感器输出的正弦波信号转化为成比例的直流电压信号,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A:
哈哈

弄本书看看吧
运放不就有整流电路,小信号的

网友B:
通常是有效值整流

如果是纯正的正弦波,可以只作精密整流后滤波获得。

楼主:
re

多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