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阻抗匹配的意义何在?????

楼主(2007-02-07):
书上说: 当 RL == R0 时 ,RL上可以得到最大功率, 但从电源效率考虑,这时负载RL 的效率只有 50% 呀(R0 效率 占另外的50%对吧) ,在实际的电路设计中时必须做到阻抗匹配吗??要是这样的话那 对电源的利用率不是太小了莫??

我说的对吗
大家的看法是怎样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2/20072713825467.pdf

楼主:
咋上船不了图呢?

图:

网友A:
不同场合的“匹配”要求不一样

如果要求电源使用效率高,阻抗应该尽量小---此处的关键要求是耗电所做出的功。
如果要求发出功率高,如题----此处的关键是负载获得功率要尽量大。
如果是高频传输线,要求不能有反射,则线路阻抗(阻性)和终端阻抗相等(阻性)----此处的关键目标是不能有或尽量减少反射。
如果是放大器,往往要求不影响源---此时特别要求低输入电流(输入阻抗尽量大)

你看看还有什么?提出来大家集中认识一下。我想偏离了上述环境要求,无从谈起“匹配”是何物。

网友B:
e

高频低频不一样.
低频不考虑rS,rL引发的反射.基本不应该叫匹配.只能叫取合适的值.
高频电压是有反射的.

楼主:
FW

多谢大家的解释。

引用 IC921 的话:
  “如果是线,要求不能有反射,则线路阻抗(阻性)和终端阻抗相等(阻性)----此处的关键目标是不能有或尽量减少反射。”

  这个我不懂, 反射指的是啥意思??

网友A:
怎么了?我修改在你之前你还看到缺字?

网友C:
看看电路分析、传输线……一类的书吧^_^

大部分人上课时都学得晕头涨脑的,所以你想在这里三言两语弄懂……是不可能的,呵呵

网友A:
对的,在这一般也就告诉你解决的方式方法

事后的消化还得靠自己

网友D:
反射跟阻抗匹配为什么能扯上关系?

反射跟阻抗匹配为什么能扯上关系?

网友E:
这是电工和电子两门中最混乱的问题

如果包括反射,可以写几章的篇幅。在坛子上根本不可能说清楚。

网友F:
惭愧

这个反射我也不懂,上学老师没讲过,工作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