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xer的输入阻抗问题

楼主(2007-02-08):
As two of the mixer inputs (I/Q) are connected in parallel, the individual input impedances should be set to 100 ohm

单路RF信号通过LNA后一般转换为I,Q两路信号后进入mixer.为什么这句话说两路并联的mixer,每路的输入阻抗要设为100ohm呢.

如果转换器件输出的I/Q每路输出阻抗是50,那么mixer每路输入阻抗也应该是50,
或者转换器件的两路故意做成两路各100,看成并联后算做50,而两路信号的输出看做是一个整体的50的Rs呢?

迷惑.高手来解答.

网友A:
一般是差分电路的阻抗

    差分信号V+和V-之间的阻抗如果是50欧姆,那么V+和V-如果对地阻抗完全对称,则,V+对地阻抗是100欧姆,V-对地阻抗也是100欧姆,因此你设计V+和V-的前级电路时应该按照100欧姆来分别匹配V+和V-。
    如果你的前级本身就是差分的,并且差分的两个信号对地阻抗不仅对称,而且远大于50欧姆,则你只需要保证这个差分信号之间的阻抗匹配到50欧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