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发现!偶想了两年也没想明白的问题,哪位大虾能计算出

楼主(2007-02-09):
如图所示,在一个金属管a内插一个具有绝缘护套的金属棒b,当液位增大时a、b间的电容增大,所以一般测量a、b间的电容就能测出液位高度,很简单吧?
  这个原理在电容式物位计上普遍使用了n年了,但是绝对意想不到的问题:a、b间的电容的变化量(不是电容量)与液位高度h成正比吗?大家算算看,保证与实际不符!
     给一组以前试验的参数:D1=12mm,D2=16mm,D3=56mm,L=2000mm,h=范围内任意数值,ε1=2(PTFE),ε2=80(水)。
  实践中用了n年的东西,我们却找不到理论依据!晕~!

网友A:
空白区,即液体没有到达的区域,介质常数=?

楼主:
空白区是空气,标准大气压下的介电常数是1.00053

楼主:
提供一个同轴电容计算公式

 以上图的液体为例:
C液=2*pi*ε2*ε0*h / ln(D3/D2)
其中ε0=8.85×10^-12(F/m)=8.85 pF/m

由于这些电容都很小,大家以pF为单位计算吧,比较方便.

网友B:
这还需要计算?

当然不是成正比。如果成正比的话,h=0时电容量就必须为零,这是做不到的。
不过,如果几何形状很准确的话,电容量与h的关系应该是线性的。

楼主:
楼上,我说的是和电容增加量成正比!不是电容量

 也就是你说的电容量和h是不是线性关系.。
楼上的线性关系是凭感觉的吧?不妨计算一下再看看...

网友B:
对不起,看错了,也想错了

楼主确实说的是:“电容的变化量(不是电容量)”

即使如此,电容的变化量也不是与h成正比的。

楼主:
7楼,计算不是正比,而实践中是成正比的!

 我是做过液位计,以前根本就没想过这样的问题,自然就认为是正比,所以就自然的按照正比关系计算液位了,测量是比较准确的!
 但有一次看到介质串连使我想起这个了,经过计算发现不应该是正比,而实践中发现就是成正比的,比如每上升10mm水(测量水)时我记录一个测量的电容值,发现每次上升10mm水带来的电容增加量都是2pF,你能说这不是线性的吗?

网友C:
分成上下两个电容并联来计算,很容易算明白了

网友D:
当ε2>>ε0时,近似线性——

在L/h值不算大的范围内,实验观察可为近似线性。

楼主:
9楼,我说了"计算"不是线性的,但实际是线性的

10楼,和ε2与ε0的比例关系不大,主要是ε2和ε1,实践中观察,在任意时候都是线性的,比如在h接近L的时候仍然是线性的!

给一组以前试验的参数:D1=12mm,D2=16mm,D3=56mm,L=2000mm,h=范围内任意数值,ε1=2(PTFE),ε2=80(水)。大家可以按照这个参数计算一下其线性度是怎么样的,可能按照计算的线性度在实际使用中根本就不能用!但电容式液位计确实能用,而且比较好用。

网友E:
没做过,不知道,没算过,等大家算好我看结果……

哈哈,躺地上休息休息……

看结果……

网友F:
呵呵

我也做过物位计
按我的理解,被测液体应该看成导体,不存在电容串联的问题,只有一个以绝缘层为介质的电容,这样就是正比了
如果是测不导电的物位,比如煤灰等,那准确度度就很差了

楼主:
13楼,我记得以前测量油的时候结果是一样的

 油不导电吧?但是结果也是线性的,奇怪!

网友G:
计算怎么就不是线性的了,

除了h和(L-h)是变量,其他的计算值都是常数。说说看?

网友H:
从这个公式看,好象是线性的啊。

如果真的不是线性的,通过形状上的修正,使它变成线性的,也不奇怪啊。

网友I:
晕了,当然是正比的了

理论上面直线,当然,实际上面我认为是近似的直线,不过0,而且直线斜率会变小,且各自直径,距离有关,总体来说,线性的,呵,

我可是外行,不太明白,呵,不好意思,见笑了

网友J:
肯定是线性的了,

C 正比于ε,所以, 由于ε2和ε1串联, 而且ε2比ε1大很多,所以,加水的那段的电容以ε2为主,
增加的电容:正比于(ε2-ε1)h,

网友K:
当然成线性

C=ε2S/4πkd

4πkd不变 ε2不变 S正比于h 那么ΔC正比于Δh 对么?

网友A:
这里有个分析应该是一样的

UYB系列工作原理
电容式物位变送器工作原理

 UYB系列电容物位变送器是利用测量电容的变化达到测量物位高度的一种仪表,测量原理如右图所示:
其中:1是直径d的导电圆柱体
   2是绝缘材料
   3是测量筒或容器壁内电极1和测量筒壁3形成一个同轴电容C
    C=k1*h2+k2*h1
    H=h1+h2
    C=k1*(H-h1)+k2*h1=k1*H+(k2-k1)*h1
  其中:h1为液面高度
     k1*h2为气体部分形成的圆柱电容
     k2*h1为液体部分形成的圆柱电容
     k1、k2是与被测介质性质和容器结构有关的常数
   由此可见,1与3之间的电容C与液位h1成线性关系,检测探极电容 C的变化即可测量液位高度。

电路框图如下:

  可调电容C0是为了抵消C中由气体 部分所形成的电容k1*H而设置的调 零电容。激励源产生一个所需要的特定激励信号来驱动差动电容检测电路,差动电容检测电路将C与C0的差值转换成一个微弱的小电流I1。 I1∝C-C0=k1*H+(k2-k1)*h1-C0 调整C0=k1*H则有 I1∝(k2-k1)*h2 因此I1是与液位高低h2成线性比例的小电流,将I1放大即可得到与液位高度h2成线性比例的4~20mA.DC电流信号。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有大意了?

引用 网友B: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5楼: 这还需要计算?

当然不是成正比。如果成正比的话,h=0时电容量就必须为零,这是做不到的。
不过,如果几何形状很准确的话,电容量与h的关系应该是线性的。

---
即使不是变化量,最小电容还是存在的。因为开始时楼主已经答复过“3楼: 空白区是空气,标准大气压下的介电常数是1.00053”,而不是0

网友G:
可能以为线性一定要过0点了。

C=[C1+del(C1)]+[C2+del(C2)]

其中,C是总电容;C1=K1*(L-h),是空气部分电容的理论计算值;del(C1)是其边界分布的误差电容量,包括在液面交界处的误差电容,在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恒定的;K1是理论计算部分形成的系数,其中包括不同介质形成的等效介电常数的贡献,等效介电常数也是个恒定量。

同理,C2=K2*h 和 del(C2)是液体部分的量。

因此总电容C可以合并成,
C=K1*L-K1*h+K2*h+del(C1)+del(C2)
 =K12*h+C0
这里,定义C0为静态电容,它不随h而变,在坐标上是个平移量。K12是总电容随h变化的斜率。C是随h线性变化的。

当计算电容的变化量时,即,C(h1)-C(h2)时,C0被消掉,结果成为过0点的线性量。

网友L:
这里有2个可变电容.主测电容C1,寄生电容C2,

这里有2个可变电容.液极电容C1,寄生电容C2,实际被测量电容C。

设:液体导电性很好,如同金属。则
当h1=0时,管与棒之间一个寄生电容C2处于最大值,被测量液体电容C1处于最小值。
当h1=H时,C2最小值。C1处于最大值。
C=C1+C2
C2>=0,C1>=0,C1、C2此消彼长,不同时为0。因此C>0。

我认为,电容各自的变化都是线性或近似线性的(含机械误差)。
但是总电容变化就不太好说。目前没有数据。
若是不导电液体,则是寄生电容C2+可变介质电容C1。
液体……参数有太多不确定。

网友A:
液体的蒸汽也是一个干扰因素

校正工作或数据修正,需要积累不少的经验。

这个东西很有难度!

网友G:
杨真人的假设有点问题

介质是绝缘物,不应该假定液体介质为导体和金属。尽管介质的介电常数可以很高,但总是有限的。电容只能用绝缘物隔离两个电极,否则就成电阻了。如果介质是金属,金属内场强为0,电容两极间的距离就等效为0,电容为无穷大,测量就会失效。

说明一下:我在23楼公式中用的符号是结合1楼的图自定的,与21楼图中的符号有的同名,但是没有关系。

奇怪,音乐乐乐怎么没声音了? 放假了、还是偷着乐了?

网友L:
液体……参数有太多不确定。正是问题所在。

回楼上:我的假设很极端。所以“有问题”是正常的。问题越多越好。

网友M:
为什么一定要算呢

可能应用的时候,建个表就好了。一个高度对应一个值。精度可以到1mm,可以满足各种实际要求。在水箱方面我们就做个这样的一个表,也应用的很好。

网友G:
电容测量误差的定标

srgr说的是操作的方法,表格也是需要计算出来的。

杨真人说的情况比原内容复杂、扩大了。

如果变量只是h,计算就是线性的。如果把问题扩大到介电常数也是变量,计算就会出现非线性结果。再扩大还会有温度、气压引起的尺寸变化,等等,误差就会变得难以确定。即便不能精确地计算出误差,通过定标计算出主要误差还是可能的。

借鉴早期网络分析仪中对误差的定标方法,可以根据变量(16个以上)建立线性联立方程,经过数次测量,解出变量,对测量结果进行修正。

例如,等效介电常数E(t)是温度t的函数,实测电容C(h,t)就是h和t的函数。固定h,改变t,C(t)就是随E(t)而变的,由此从公式中可以反推出E(t)的曲线。当然,随t同时而变的还会有其他量,比如各个机械尺寸,这就需要联立方程来综合求解了。

误差定标的复杂程度取决于对误差校正精度的要求。线性方程误差定标的可行性在于线性项可以是非线性结果的主要部分。对于大范围非线性误差定标的理解,可以参考对二极管特性曲线的认识:在小范围t内误差呈现出线性结果(线性方程得出的是精确的解);在大范围t上,误差会呈现出非线性结果(由各个精确的解拟合出准确的非线性结果)。

楼主:
呵呵,过年回家了,多谢各位大虾的讨论!

  是计算错误,
其实问题就归结为三个介质的串并联关系上,如下图所示:

介质A和B并连,再和介质C串连,计算等效介电常数。

以前发帖子问过两个介质串连的问题,答案是串连后的电容等效为两个电容的串连(可以假设中间有一个厚度为0mm的薄金属)。
 但是图中的算法看起来不能假设中间有一个厚度为0的金属,将电容从虚线部分切开,再计算左右两部分电容的并联值,这样算起来就是线性的了。

网友L:
楼主这个节过得一定很爽,回来脑筋**了。

网友N:
要学的还有很多~~

楼主:
哈,31楼,过年回家感觉8错啊

网友O:
应该线性的。

应该线性的。只是初始值不为0。

网友P:
有想出来的吗?

有想出来的吗?

网友Q(2007-03-11):
那要看精确到什么程度

网友R:
完全可以用的,要看精确到什么程度了

完全可以用的,要看精确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S:
线性

空气也是一种较稳定的气体,如那液体也是的话,当然是线性的了.

网友T:
没有问题

肯定不会很精确,但理论上就是线性的

网友U:
参考

C=(2π*ε1*ε3×L)/(ε1* ln (D3/D2)+ ε3* ln (D2/D1))+h*{(2π*ε1*ε2)/(ε1* ln (D3/D2)+ ε2* ln (D2/D1)) - (2π*ε1*ε3)/(ε1* ln (D3/D2)+ ε3* ln (D2/D1))}
C为a,b间电容, ε3为空气的介电常数,其他参数见楼主所画原理图

由此可知:C与h之间满足线性关系,ΔC正比于Δh ,比例系数为(2π*ε1*ε2)/(ε1* ln (D3/D2)+ ε2* ln (D2/D1)) - (2π*ε1*ε3)/(ε1* ln (D3/D2)+ ε3* ln (D2/D1))

至于ε1,ε2,ε3之间的大小关系,以及如何对所得结果作近似处理可参考楼上各位的发言

网友U:
参考

C=(2π*ε1*ε3×L)/(ε1* ln (D3/D2)+ ε3* ln (D2/D1))+h*{(2π*ε1*ε2)/(ε1* ln (D3/D2)+ ε2* ln (D2/D1)) - (2π*ε1*ε3)/(ε1* ln (D3/D2)+ ε3* ln (D2/D1))}
C为a,b间电容, ε3为空气的介电常数,其他参数见楼主所画原理图
至于ε1,ε2,ε3之间的大小,以及如何对所得结果作近似处理可参考楼上各位的发言

网友V:
应该不是正比关系,因为容量真家的同时空气电容量在减少

网友W(2007-04-13):
哇~呀呀呀

会有这种事情?真是想不通,我回头研究一下,给你答案

网友X:
飞机上就是用这个原理计算油量的

网友Y:
应该说近似正比!和环境有关,不能一该而论吧!

我回去好要好好算一下!一前没太注意!

楼主:
wxy_110,飞机上应该用更好的表?

网友Z:
好象这是容栅测量技术,查一查容栅测量技术吧。

楼主:
应该不会吧,容栅应该比较怕脏的,感觉不可靠

网友AA(2007-05-24):
问音乐乐乐个问题?

按图上参数,被测液体为水时,由式
    C液=2*pi*ε1*h / ln(D2/D1)
满水时C=2*3.14*2*2000/0.287=87.5
请问这个87.5单位是什么?如果是pf,那是不是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