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_HID?

楼主(2007-02-09):
各位老大:
  我在写HID过程中遇到一下问题,请各位大佬看一下:
  (EP1 IN中断端点,EP2 OUT中断端点)
   1. HID枚举成功
   2. 写指令成功
   3. 但读缓冲时,在获取HID设备后,即使PC这边不执行ReadFile
      但数据依然被读走.
  我使用抓包程序是,可以明显看到USB IC发送的数据被抓到.
  但PC这边一直没有执行ReadFile或其它的读指令.

  请各位老大帮忙看看.谢了.

楼主:
HID

为啥没人答一下,嗨,郁闷

网友A:
HID

HID,如果你用的鼠标或者键盘的CLASS,数据自然会被系统取走。
就算是自定义类,那数据也会被HID类驱动取走,放缓冲区里等你的程序取。或者就被丢掉了。

网友B(2009-05-31):
HID

楼主,我想问问,我在做HID应用程序时,先是读取标识码,然后查找有用设备,但我老是找不到设备,标识码是4d1e55b2-...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