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观看节能灯开关时的脉冲电压和电流,该买什么样的示

楼主(2007-02-09):
我是电子新手,不怎么弄示波器,现在我想观看节能灯开关时的脉冲电压和电流波形,据说该电压可达上千伏,请教一下,该买什么样的示波器?
是不是要用衰减倍数特别大的探头?

网友A:
得用高速采样率的存储示波器

配合高压探头

网友B:
这个带宽要求到不是很高,100M 就行,

但要有单击触发功能,才能看开关时的脉冲

网友C:
高压探头,还有单触发示波器,10000元

网友D:
一般的60M的示波器就可以了!

一般的60M的示波器就可以了!
Tektronix 的TDS1002 足够用了!

网友E:
要是我

买一个20M双踪模拟示波器,1000元多一些,够用了。
现在我用的示波器就是600元买的二手货。
节能灯说到底就是个开关电源,频率不过几十千赫到一百多千赫,20M示波器可以看到100次谐波,还不够?
电压比较高,可能需要配个更高分压比的探头。

网友F:
为什么测试高压时,不用电阻分压呢

为什么测试高压时,不用电阻分压呢
举个例子:
我测试电磁炉高压时,正常工作时IGBT的C极的电压比较高,我要看IGBT的C极电压多高时,我就通过串联电阻分压,再接示波器.然后通过计算出实际值.这样可以吗?为什么要用高压探头呢?

网友A:
大家注意,楼主要看的是节能灯开关时的瞬态电压

要么就是楼主描述不清,这当然有可能,新手嘛。
楼主得说说到底是看打开或关闭节能灯开关瞬态下的电压波形还是节能灯正常工作时的波形,前者必须用高采样率的存储示波器,否则看到的就不是瞬态波形了;后者用普通示波器即可。但要注意,不论看哪个波形,都不能简单用示波器探头连接线路,示波器探头的地端与接地线连通,如果接到相线上是要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