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恒流20mA驱动超亮LED,压降3.3V,会影响寿命吗?

楼主(2007-02-11):
LM317恒流20mA(按照数据手册中Constant-Current电路)驱动超亮LED
该LED型号不清楚,小铺子买的,4只串联同时驱动
现在连续实验了一下午,LED有很弱的发热(脚留得比较长),实测LED压降3.3V
亮度确实很高,很刺眼
现在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影响LED寿命,好多资料上LED压降都说<2.5V
请熟悉LED的朋友给点意见吧

网友A:
不要超过20mA没事儿

网友B:
关于LED

红光的LED一般在2V左右正常发光,蓝色的约3.2V,绿色和白色的LED更高一些,一般不超过4V.偶把白色LED直接接5V的开关电源,结果很烫手了.但还能发光.

楼主:
谢谢了,感觉也应该问题不大

发热很小的

网友C: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2008-07-31):
LED电压

红光的LED一般在1.8V左右正常发光,蓝色和白色的约3.2V,绿色的LED更高一些,一般不超过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