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放大的问题?

楼主(2007-02-13):
输入信号是音频信号(来自于MP3)经过该电路放大,但出来信号很怪。。
在图中的A点:音频信号的正部分有的,负部分没有的,这是怎么回事??
电源是单电源的

楼主:
备注一下:3点有音频信号,到了A点信号就少一半

网友A:
这个电路根本不能用

3脚没有直流通路。

楼主:
但加了以后反而没有了...

该下图中,b点音频信号有的,但到了A点就没有了,而且输出也没有的
请问大家 怎么回事?
电源是5V,单电源供电...

网友B:
电容

输入电容及输出电容都反向。

网友C:
如果是双电源,100K电阻接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