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样的放大电路,怎么去理解它的目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2-13):
再加几个,看的有点糊涂,希望有人讲讲~

楼主:
图片太大了~没有控制好,带来的不便对不起先~

   理解很模糊,希望有大虾详细讲讲-_-

网友A:
重新传上图片

网友A:
还有一个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B:
re:

1)正反相合并放大,减小偶次谐波,可以参考差分放大器的理论推导
2)Push-Pull Amp降低失真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不知道Push-Pull Amp的电路表现形式
3)传输延时补偿,主要用于校正同相。比如:RGB长线传输,但目前都有现成的IC可用...

楼主的技术文献应该是年代比较久远的那种,楼主应该跟上当今AMP的发展趋势,才会事倍功半....

网友C:
楼上的有对有错

先请教一个问题,传输延时补偿IC能够提供一个型号?我正在找,没有什么效果。
LZ的问题都是RF 功放中的基本问题,如果不是做这个的,看看也就可以了。
另外feedforword就应用来说,还不是怎么过时的技术,在2代基站中用得还多。
在大功率PA中,delay line也不是用IC能做的。
楼上的amp的发展趋势估计是指音频的.若是RF类,LZ的问题还是具有普遍行。

网友D:
很可能是音频AMP

就是个推挽放大器

网友E:
RF电路做成这样的比较少见

越高频的越是结构简单,
低频这样用的多,但作为音频来说滤偶次波画蛇添足.

网友C:
大功率RF PA中很常见

   无线通信用大功率(20W以上)都是采样上面几种方法,多管合路或者前馈,(目前流行DPD,这里没有提),因为大功率管子很贵或者根本就没有那么大功率的器件。楼上说比较少见的结论是怎么来的?当然一般小功率(10W以下)的基本就不用这么复杂的电路,单管就可以了。

胶片下面都有提示了:有线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