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插元件和贴片元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2-13):
为什么像电视机和空调上面的控制板都使用的直插元件,而像遥控器之类的都是贴片呢?

网友A:
已经回答了。这种问题应该自己问自己,答案又不复杂。

显然没动脑筋!

网友B:
按照楼主的问题,我看是

个头大无妨时,直插,散热更好,成本低,维护和调试方便。对照此可以理解贴片的问题。

另外,高频时大家都推荐贴片的

楼主:
直插的阻容比贴片的便宜么?

网友C:
电视机和空调的控制板都使用直插元件的一个原因

电路板用单面板,在元件面用铝丝“飞线”,这样可以降低成本。

计算机用的电源也是用的单面板+直插器件+铝丝“飞线”。

网友A:
谁见过10W的帖片电阻?谁见过耐压300V的帖片电容?

楼主:
5V的控制板也是

网友D:
你比猪还笨啊

你老爸非被你气死了啊

网友E:
10W的贴片电阻没见过,

300v耐压的贴片电容倒是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