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放大的理解问题,求教!

楼主(2007-02-27):
  这个放大电路怎么理解?总觉得放大共模信号容易理解,差分信号放大就...
  在电路图看到这样一个差分放大电路时:第一:输入差分信号经过放大后是保持哪个原有信号的性质?第二:看电路图沿着信号走向一级级看,可是在看到这样电路时候就有点搞不清楚了,还望各位大虾指点指点看电路图的经验.
  谢谢!

楼主:
顺便问一下,

  为什么我的99上边TOOI里的电源实体(POWER OBJECTS)打不开.这样把呵搞出来?

网友A:
差分放大器嘛,当然是只放大差分信号了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怎么去分析差分信号.如图所示

网友A:
差分信号就是运放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电压

网友C:
探讨探讨

这个应该是交流信号差分放大,原则上应该在工作频率下把C1,C2当作等效电阻计算。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两个电容都是100nf

楼主:
如果是电容做等效电阻的话,请问有什么目的?

网友A:
很少会有人那样设计电路

楼主:
00可以说说这样做的目的吗?

网友A:
如此使用,可能是做为电压比较器用了......

网友D:
电容的目的是滤高频,低频时为差分放大

网友E(点评):
等效低通?

网友F:
圈圈说的有道理

13楼:“电容的目的是滤高频,低频时为差分放大”不对了,低频时无法差分放大,可能当作电压比较器使了。

网友G:
Protel99电源实体

好像是中文版的Protel99Se有些东西显示不出来,(比如电源实体)你换成英文版的试试

网友E(点评):
字体问题

网友D:
低频时电容有一定的阻抗,为什么不能差分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