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三极管问题(有图)

楼主(2007-02-28):
我想问一下,选定一个三极管,是不是它的放大倍数就是一个定值,还是这个值是根据实际电路可以变化。如果是变化的这个值又该如何确定,以下图为例,请各位给出推导过程,谢谢!图中的三极管是2n2222。

网友A:
这个值是根据实际电路可以变化

静态偏置点不一样, 放大倍数不一样.
   建议看一下教科书, 或在网上自己搜索.

网友B:
这要看它工作在哪个区

网友C: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在一个范围之内,

   你可以拿几个在万用表上测测看,你计算时候就按最坏情况.(最大倍率或最小倍率)

网友D:
如果不饱和基本是定值

基区直流电压3V,流过管子的直流电流约(3-0.7)/2K=1.15mA.
管子的电流放大倍数在100应该没问题,
电压放大倍数约为r3/r4=5.(严格计算应该略小于5).
不过施加1V幅度的信号在正电压时管子会饱和,这时放大倍数就不是5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诸位

我还想问一下,能不能通过三极管实现精确放大,如果可以的话,那位可否给出个电路图,并简单解释一下,谢谢!
sheepyang,你那个电压放大倍数怎么算的?

网友E:
你想知道的放大倍数是?

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和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是不同的。
三级管的放大倍数受直流工作点和温度等因素的影响。
图中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r3/(r4+Rbe/A)
A为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Rbe为三级管b和e之间的电阻(?这个有点不确定)。
因为A相对较大,所以电压放大倍数近似为r3/r4=5。

“通过三极管实现精确放大”要求精度是多高?
一般用途楼主的电路是可行的,但是受环境影响较大

楼主:
下午翻了翻模电书

下午翻了翻模电书,发现这全是书上的知识,后悔啊,当时没学好!
还是谢谢各位热心人

网友F:
这个电路受环境影响不大

楼主:
如果我用外围电路限定了基极电流

如果我用外围电路限定了基极电流,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那它的放大倍数如何确定,datasheet上,电流放大值不是一个定值而是一个范围。

网友G:
如果不用反馈是不能实现精确放大的

  因为不同的元件即使在相同的条件下放大倍数都是不同的,甚至差异很大。
唯有利用反馈才能实现放大倍数随元件或环境变化的依赖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