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下这个过温保护电路

楼主(2007-02-28):
如图所示:当不过温时,继电器吸合,加热体导通。
          当过温时,继电器断开,加热体断开,然后当温度降下来时,继电器又再次吸合。
   现在想对电路进行改进,过温保护后,当温度再次降下来时,继电器仍然不吸合,电路仍然处于保护状态,直到关断并重开电源。有什么简单电路可以实现吗?空间很有限。

网友A:
可以呀

   加一个自锁电路就可以了呀

网友B:
楼上说得对,简单点把mos管换成可控硅即可

当然了,控制极上要串联一个电阻(限流)。

楼主:
多谢两位

回2楼,现在正准备用手头现有的东西搭个自锁电路试试
回3楼,可控硅好像不行吧,我想了一下用可控硅替代mos管的结果跟我要求的好像正好相反。

网友B:
控制逻辑是反了,没注意,呵呵

如果上电就可以加热,那么继电器输出选用常闭端即可。超温的时候,可控硅导通,将继电器吸合,从而将加热器断开。

网友C:
运放7脚接个二极管到5脚,并在5脚上接个电容到地

楼主:
加二极管什么道理呢?

我试了一下从7脚到5脚加一个二极管,然后5脚接电容到地,并没有达到我的要求。降温后,MOS管还是被导通了。

楼主:
回六楼

继电器是关键件,已经认证了,不能换了,而且这个继电器是4条腿的..

楼主:
更新后实现功能的电路

如下图,是用手头现有的元器件做的,5V供电的,所以还加了个LM340,图中没有画出来。还是加了不少东西,空间问题很头疼。

网友C:
加二极管的目的就是利用正反馈实现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