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怎么翻译

楼主(2007-03-01):
Step_Down Switching Regulator
谢谢

网友A:
现在名词太多,不好翻

直译应该是
降压开关稳压器

网友B:
降压开关式稳压器

网友B:
降压型开关稳压器

楼主:
谢谢

是芯片lm2576 PDF文档上的英文
感觉自己怎么翻译也不通顺
这下OK了

网友B:
还有一些一看“明白”的反而容易误会

经常参与这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