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脉冲驱动三极管问题?

楼主(2007-03-01):
图中的三极管是由2khz的方波脉冲驱动作为开关导通与截止继而使led亮或灭;而实际中是led常亮(注意:不是视觉暂留问题!),即三极管基极处于常高电位状态,但是产生脉冲的晶振是正常工作的因而。我分析是脉冲低电平大于0.7v但又不能确认,单位穷啊,没有示波器!请教各位大虾,还有什么方法能证明此判断吗?抑或是还有其他原因?

楼主:
补图

图片上传有点麻烦,还不会用
相关链接:

楼主:
再来

 D:My Documents我的图片

楼主:
就这个问题请教怎么上传?

网友A:
不明白?都有2K的频率了

请问三极管基极的频率到底是多少?
占空比是多少?
如果频率高肯定LED是常亮。

楼主:
答6楼

如果是这个电路,同样是2khz的脉冲,q=1/2,实际现象是三极管c脚电位常为零!请dai_weis帮忙分析分析,整个电路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