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起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07-03-01):
电路图如下:

电容,电阻还有晶振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啊?

网友A:
你的那边连接什么设备?

如果是MCU则查看数据手册,看看负载电容取值范围,要不要接电阻

楼主:
芯片坏了?

那边连的是我们公司的一种芯片,接法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手上已经有一块调试好的板子.
我刚才量了一下,发现c62之间的阻值为50欧姆,开始以为c62坏了,取下来再量,还是一样,是不是芯片坏了啊? clk0在里面和什么地方短路了?

网友B:
那可能就是你们的芯片的问题了。

这种接法在微处理器上用的很多(大部分都不用外接R)

还有,你的图黑乎乎的看不清。晶振似乎是2M的吧,这么低的频率,电容应该加大点才对,比如说换成68pF。

网友C:
如果芯片没有坏的话,CLKI各CLKO可能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