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合适版面,问个linux问题

楼主(2007-03-02):
这个我在好几个论坛发过,没消息,准备重装linux,但是不甘心啊,死也要死个明白。:)问题描述如下:

我原来的计算机主板是盘英的8KAH+(KT266A),CPU是AMD athlon XP1600+.
内存1G,并在此情况下安装了Red hat Fedora core 3(FC3),基本上每次进去都要
yum update更新系统一下。现在FC3已经停止升级支持了。
后来觉得速度慢,就买的华硕K8V+主板及AMD Sempron 2600+。
进去后就发现Kudzu提示发现新硬件,但是Kudzu不能顺利完成自动检测,因为我一按键就黑屏,后来在出现Kudzu界面后没按任何键30秒后能正常进入系统,在命令行窗口手动运行
Kudzu后启动就不会出现kudzu界面拉,但是现在的不好的情况是:
1.直接开机进入linux后,系统启动检测设置100%后要进入帐号和密码输入前那个界面就黑屏了(应该是死机),解决的办法是必须要先进入window XP后(只要进入到用户选择界面,选重新启动机器)才可以正常FC3。
2.即使能正常FC3的个人帐号,但是机器用了一会儿,鼠标(USB口)又不正常了,现象为鼠标Y方向不正常,光标显示不能放到顶,即显示的光标在屏幕顶端下约1/8位置,但是点击左键,鼠标实际作用却在屏幕顶端,左右好象没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今天打算用PS/2的鼠标试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是不是USB口有问题?但华硕的品质还可以吧。

第二个问题,最近一次发现X方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A:
汗一个先……你有没有试过用老机器?

用老机器肯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对linux不熟,只是好奇装过几个版本玩一下而已。我装过好几种,从没发现过问题,基本一路回车就搞定,碰到不敢肯定的,研究一下几个选项也可以搞定。我比较满意的是中科红旗桌面版4.0,安装界面很友好,出来的也是中文图形界面,听歌上网看电影阅读pdf文档都没问题,它还会添加启动菜单,一点也不影响已有的windows系统,很适合我这样的菜鸟,呵呵

网友B:
你的硬件太好了

一般Linux系统要装在配置比较低的电脑上,太新的硬件系统会部认识。

网友A:
楼上说得是,驱动更新比较慢

毕竟linux只是由一帮业余爱好者维护,虽然他们当中有很多高手,但是资料难搞也是一个问题……

楼主:
再顶下

呵呵,重新安装FC3和比较新的FC5都没有解决问题。
硬件系统FC3和FC5都认识,应该没问题的。只是不知道先调用
winxp后不知道在机器里面写了什么东西。
看样子是没治拉。

网友C:
不会是共用系统盘吧?

网友D:
装在虚拟PC上玩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