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小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07-03-02):
请教各位大大,我的输入信号是10M的mV级,经过4个限流2级管后出来的波形就会有干扰,我用的2级管是4148,不知道是否有什么问题?

网友A:
继续

问题查出来了,主要是我们的LCD控制板上是50M的晶振,估计是这个引起的地线干扰,请教有无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顶一下

怎么就没人给我解答一下呀

网友B:
加个LCD的屏蔽线试试

1.要是辐射的话加个LCD的屏蔽线试试
2.地线耦合的话,就好好割板飞线看看效果了.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网友A:
谢谢楼上,各位高手都提一下建议啊..急急

网友C:
。。

1.加屏蔽罩
2.放大器地线可通过一个磁珠单独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