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V怎么用运放才能实现精确的放大1000倍

楼主(2007-03-08):
请教各位,其实我的问题就是要把小信号稳定的放大1000倍,要求这个放大倍数很精确,双级或单级都可以。最好是有高手可以告诉我直接有精密的放大100倍和10倍的芯片。在线等,谢谢啦!

网友A:
要看你信号的工作频率了

楼主:
50HZ

是工频信号啊,50hz的

网友B:
精度要求是多少?

"要求这个放大倍数很精确"?电子工程上,总是有误差的

网友C:

运放的放大倍数完全取决于电阻,所以你的电阻必须精确,而且稳定。
注意信号源内阻必须考虑。

网友D:
一个字,调!

网友E:
分两级放大,对运放的要求会低点

网友F:
需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是1.5mV这么小的信号放大1000倍,首先需要需要注意信噪比,如果放大器自身产生的噪声过大,可想而知,放大1000倍之后是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建议选用超低噪声并且用差分的方式来做放大器,这样可以用放大器的CMRR(共模抑制比)来抵卸从信号传输线或是电源线上所带来的噪声,当然,最重的还是放大器本身的底子要好!

网友G:
方案

一,没有精确放大1000倍的器件.所以如果不知道信号源内阻的话,那就只能调
二,知道信号源内阻的话,那就采用两及差分电路做放大器。
总之放大器的主要参数要足够高。

楼主:
谢谢大家

5楼的说放大倍数完全取决于电阻,可是7楼的说分量级可以降低对运放的要求。我觉得这个放大倍数的稳定性是和运放的精度是有关系的吧?难道就没有那种直接放大100倍做好的运放芯片啊?

网友H:
这个自然

产家给你做成了100倍的,别人又要求50倍的怎么办?用户的需求总是有差异的

网友I:
放大1000倍本身并不困难

关键是信噪比,运放自身的噪声一般在nV级。我想重点应该放在零漂和电源滤波上面。我用运放搭的放大器,一般输入短路的时候,就有毫伏级的噪声,不知道怎么消除,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I:
另外请问,三极管搭的放大电路,是不是比运放好

仅仅从噪声的角度看

网友J:
运放内的电路也是由三极管构成的

网友C:
楼上这句,有点问题

运放并不限于集成电路,分立元件搭的也是运放,甚至电子管电路也可以做出运放,事实上当初最早的运算放大器就是电子管做出来的。
现在仍有分立元器件做成的运放,而且各项指标比集成运放更高,但这样的运放,其价格是绝大多数人不敢问的。

网友K:
~~~

1.5MV,信号不是很微弱,通常微弱信号只有几个微应变,所以说1000倍也不是很高的放大倍数,用仪用放大器就可以了,但是不要用现成的仪用放大芯片,最好自己用三个运放搭建。

至于用三级管搭放大电路放大这样的信号,笔者相信有绝对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