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干**,能做到吗?

楼主(2007-03-08):
现在正做一系统,其中一个要求是能够监测外部连线的断路短路故障 。 求教该如何做。

网友A:
量电阻。

小于x值算短路;大于y值算断路;其余算正常,呵呵

网友B:
条件不明,带电的在线测试吗?

楼主:
是带电工作状态

是在工作状态时对从属设备进行监控。 是带电状态的

网友C:
其实很简单

可惜,要不是我们公司今天查处盗版protel99se,逼得我卸了自己的protel99se,我十分钟之内就能给你画幅图出来。

你要是不急,我可以明天给你。

网友A:
"查处盗版protel99se"??

那楼上公司一般用什么的?软件应该由公司提供的吧,不然要自己掏就大出血了,呵呵
EDA软件都贼贵……

楼主:
谢谢东方未明大师

楼主:
在此恭候大驾

网友C:
比较正规的电路

网友C:
不好意思,延时了。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欢迎询问。

网友C:
简洁的电路

网友D:
有点意思

电路只是起到检测作用,没有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E:
请教东方未明:

  您的电路实现原理是这样的吗?  正常情况下,amp同相端电压高于反向端,它的输出电压很高,使led反偏不发光.到有短路,断路情况发生时,反向端电压高于同向端,amp输出负电压,使led所在电路导通,此时led发光.
  不明白的是:图中的干**是什么器件?
             发生短路的时候e点电压怎么变化?
             短路和断路应该是对同一个外部电路来说的吧,从图中我理解你所监测的断路应该是R2,R5所在的电路.可是短路监测的是哪条电路呢?

    谢谢!

楼主:
这个是固定输入的短路断路检测

现在我这边的要求是对I/O 端口的检测。 输入是在变化的。 不确定是高还是低电平。 有时是高,有时是低。

网友C:
呵呵

13楼: 请教东方未明:

  您的电路实现原理是这样的吗?  正常情况下,amp同相端电压高于反向端,它的输出电压很高,使led反偏不发光.到有短路,断路情况发生时,反向端电压高于同向端,amp输出负电压,使led所在电路导通,此时led发光.
  不明白的是:图中的干**是什么器件?
             发生短路的时候e点电压怎么变化?
             短路和断路应该是对同一个外部电路来说的吧,从图中我理解你所监测的断路应该是R2,R5所在的电路.可是短路监测的是哪条电路呢?
 -------------------------------------------------------------
 干簧管是对磁场敏感的器件,当外界有足够强力的磁场时,**的状态就会产生通-断改变。实质上就是一个磁力继电器。这里的磁场是由负载电流经过线圈而产生的。

实际使用中只需将输出电压端直接接负载即可。

假设电源电压为5V。
当负载正常时,线圈中有电流经过,产生磁场,使得**短接,此时D点电压就是2V,而C点电压为1.25V,因此2脚输出高电平,D1截止不发光。同理E点电压为2.5V,所以1脚也输出高电平,D2也截止不发光。

当负载断路时,线圈中流过的电流极小,不能提供足够的磁场,**断开,此时D点电压就是0V,而C点电压还是保持为1.25V,因此2脚输出低电平,D1导通发光。

当负载短路时,E点电压极小,远远小于正常电压的一半,接近于0V,而C点电压还是保持为1.25V,因此1脚输出低电平,D2导通发光。

下面那张图基本原理一样,如果负载对电压电流要求不严格可以使用。
正常情况,两灯都发光。若负载短路,则D2熄灭;若负载断路,则D1熄灭。

网友C:
回14楼

你那种情况用我这个也可以,断开负载本身的信号和电源,使用本装置自带的电源即可。

推荐条件:
电压5-10伏
电流200毫安以下

网友F(2007-05-18):

不用干簧片,能做到吗?

网友G:
我们公司也查prtel99SEd的盗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