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地的电流问题?

楼主(2007-03-08):
如图;回流Id比较大,当与模拟部分的地连接时使输出电流Io变得很大,如何保证晶振部分的接地而又能限制电流Id呢?

另问,0欧姆电阻的限流能力有多大,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A:
Id是由你的电路功率决定的……

除非你换一种电路。

网友B:
地尽量靠近“晶振电路”端

楼主:
多谢!

多谢两位建议,正在进行各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