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4V的稳压方法

楼主(2007-03-15):
我的电源是5V进来,需要转到4V左右,我考虑了几个方案:1、用二极管,但是这样的没有稳压作用,当负载电流加大时,电源的纹波较大。2、在1的基础上加个稳压二极管,但是稳压二极管长时间工作击穿状态很容易损坏。3、用一个LDO,但是LDO的驱动能力不行,我板上最大负载有2A。

楼主:
热心人给个建议

以上方案都不行,有没有好的方案可以推荐下,谢谢

网友A:
5A的LDO都有,别说才2A

一大堆2A`5A的LDO。
KA278RAxx,Io=2A/Vdrop=0.5V。

网友B:
2A的输出最好是dc-dc吧

ldo功耗很大啊,估计抗不住

网友A:
5V到4V,用DC-DC和LDO功耗没太大差别

在这个应用上,用LDO的效率80%,功耗2W。用一般的DC-DC,效率比80%大一点,没太大意义,成本高体积也大。

网友C:
用电阻分压啊

用精密电阻分压试试

网友D:
用电阻分压啊

用精密电阻分压试试

电阻分压时还要考虑负载啊,再说了,分压后电阻也消耗功率,而且分压后不一定还能提供那么大电流啊

网友E:
电阻分压肯定是不行得!!

电阻分压后没有带负载能力,如果一加上负载就使分压点电压被拉低,原因是两个电阻得电流不一样,与地连接得电阻得电流小,而另一个电阻得电流其中包含了负载得电流,所以不可以得,此方法失败!!!

网友F:
也才2W,好大点功耗?

网友G:
同意 5V到4V,用DC-DC和LDO功耗没太大差别

在这个应用上,用LDO的效率80%,功耗2W。用一般的DC-DC,效率比80%大一点,没太大意义,成本高体积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