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滤波电感的反电动势问题!!

楼主(2007-03-15):
电路如图所示,交流220V输入,接一个滤波器后,进入开关电源模块输出5V/1000MA,经过C18,L1(实际是100U非图中2U的磁环电感),C15滤波后,分两路一路给SPX1117输出3.3V给MCU供电,另一路给MIC29302输出4.12V给GPRS模块供电。
上电后先是MCU工作,延时大约5秒后,由MCU控制MIC29302的EN端,给GPRS模块通电。

问题:当MCU控制MIC29302的EN拉高(使能MIC29302输出)后,电感出现反电动势较高,大约5V,导致MCU复位,如此反复。
当把电感换成金属导线时,情况正常没有问题。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注:电感是磁环电感,100U

楼主:
没有人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

网友A:
问题当然就在LC滤波上

你的那个什么模块开始时不工作,由MCU控制开始工作时,电流增加,导致5V供电电压下降然后又上升到超过5V,这才是复位的原因。
此电路根本不需要用LC滤波,本来就是稳压输出,何必要LC滤波?去掉该电感即可。
一定要LC滤波,应该减小该回路的Q值,可在L上并联合适的电阻。

楼主:
非常感谢

我觉得开关电源的输出纹波比较大,而且我的MCU有A/D采集,所以我用了LC滤波
能否说详细点,如何减小该回路的Q值,在L上并联电阻如何取值??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减小C14,加大C15。

或者把这两个电容对调一下试试看。